各位师傅帮忙,急。。。。

楼主(2013-06-05):
客户刚拿来的联想的双灯小口的电源板,没有输出。测到大电容300v正常,在往下该怎么测,请高手指教。。谢谢。。
联想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该怎么测试。。谢,急。。

网友:
你还是学好基础吧

网友:
l量ic,开关管啊 5v和12v

网友:
你还是先学好基础吧

网友:
晕瓜了,你是做维修的莫?如果是乘早转行吧

网友:
有300V无12V 5V的话一般换电源管理芯片就OK

网友:
不会测 直接换板呗

网友:
估计是雷击的。

网友:
先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事啊 在检查一下开关管
其余的只能自己看看吧,说也说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