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4350点不亮

楼主(2013-06-05):
仔细观擦发现背面有颗三极管裂了一半,可能就是这东东导致的。
我有块坏主板上面有很多形状相同的管子,请问可以随意替换吗?

网友:
不行查图纸 看型号的

网友:
找图看看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再量量就能确定了

网友:
标注Q开头的一般是三极管,果断换吧

Q还代表场管,显卡上用的也不少

网友:
只要功能一样也可以

网友:
参考一下旁边的管子,看看是不是那一排的管子都是同一个型号   然后找相应的换掉!最好有同型号的显卡,这样最保险

网友:
看一下管子上面写的型号 不放心就测量一下

网友:
要注意,长那样的有可能是场馆呢,最好对图纸看

网友:
三脚的管子有这样几种:双二极管、场效应管、三极管,还有其他的类型我就不知道了,还是要看具体功能和型号,不可以随意更换。

网友:
看看旁边的管子什么型号  坏显卡上面很多的

网友:
找相同的板子看看咯

网友:
修好了,从废主板上拆下来一个相同体积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三脚的管子有这样几种:双二极管、双二极管里面还有很多类型。还有可能是场效应管、三极管,用表测量判断一下。不可以随意更换。旁边有一个形状一样方向一样的东西,根据那个进行判断。

网友:
看一型号   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上也不见得能亮,看看其他接口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