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的奇迹 开机待机温度只有12-19度

楼主(2013-06-05):
客户拿来主机说有时候自动关机 插好线正常开机 以为是温度高 下鲁大师 测 吓死我啦  自带集成网卡不能上网

网友:
十几度你信吗??

网友:
误报?温控坏了吧

网友:
淡定。。我的机器开机34度。。。。4400+

网友:
室温也比那个高吧!

网友:
见过,全套新的都一样

网友:
哥换个IO吧,

网友:
确实啊,室温也没那么低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全套新的都一样.a4 3400+a55开机14.

网友:
看来AMD温度低了,工作不正常啊。。。还是让他90度吧!!!

网友:
网卡坏了,最好是禁用网卡,再看效果,温度也有问题,昂达的主板小问题比较多,卖过几块,现在不愿意卖昂达的主板了。

网友:
十几度哪还用风扇干嘛呢,去掉了还可以省掉风扇钱,LZ压力测试过么,这样看能否升高!INTEL的也没有那么低的温度吧!换个U试试!很明显不正常呢!

网友:
双核 的 AMD  遇到的大部分温度都比较高 满载直接上60到70之间  不过客服也一直在用  只是挂的时候早。。。。。。。。。

网友:
把网卡拆了,明显网卡坏了引起的只断电

网友:
虽然室温不低,但是散热器把温度带走了!所以实测温度要比室温低一些

网友:
网卡坏了,最好是禁用网卡,再看效果,换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amd 的都知道,发热量大,这比intel 的还低,不可思议

网友:
建议你再用外用的温度计测一下,十几度, 还是AMD的  太惊悚了, 这比仓老师是完整的都假啊

网友:
估计检测错误吧,不可能吧

网友:
真是奇迹~~~~~~

网友:
以前用AMD4000,温测坏了。。。那时候还不懂去BIOS设置,装系统就蓝屏。。。直接把主板装坏

网友:
这个应该不准

网友:
应该是温度感应装置出问题了,30多度还正常,最起码也和室温差不多的!

网友:
完全不相信,那有这么低温度的U?

网友:
不可能吧,CPU温度能这么低???估计是误报的多。。。。我的怎么也得30来度哦

网友:
自我安慰啊,肯定不对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又正常了,有些系统误报就是这样

网友:
呵呵,还是普通的飞鹰散热,这鲁大爷老了,不中用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机机也是用酷冷飞鹰风扇来的。我的也是事实证明酷冷飞鹰风扇散热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坏了吧?

网友:
我昨天见过一块2800+的,开机11度,他说上一段时间死机,开始也以为是温度问题。开了鲁大师一看,以为自己的眼睛有问题了。结果是电源线接触问题,MD,没钱挣!

网友:
跑会温度看看

网友:
10几度?空调都省了,今年夏天靠它制冷凉快啦

网友:
居然比室温要低,给跪了

网友:
兄弟 水冷也没这温度吧

网友:
我碰到过相反的一种情况,鲁大师总报警,CPU温度动不动就八十多度,用手触摸CPU,温度最多四十度,想到测温(不知道是不是热敏电阻)的东东集成到了CPU,所以换了个CPU,问题解决。

网友:
测温电路有问题了,不可能比环境温度还低

网友:
只有10几度,嘿,这天儿摸了还能降暑

网友:
我一点也不信

网友:
这个小白我也遇到过~ 也挺郁闷的 十几度肯定不正常可是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2013-07-18):
网卡是 有问题   现在直接换了块主板 温度还是只有10几度  不关机啦 拿掉风扇用手直接摸啦不烫手 但是不能太长 时间稍微长一点 cpu就有点烫手

网友:
鲁大娘这种娱乐软件业指数娱乐娱乐了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抱着睡觉了

网友:
我装的X4631也是这样,没超过30度

网友:
这温度,不可能吧!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手摸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