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显卡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3-06-05):
哪位仁兄帮忙看下联想B450的显卡型号是N11M-GE1-S-A3还是什么?我这个字掉了,看不清型号了,,,谢谢

网友:
热心的朋友,给个答案吧

网友:
N11M-GE1-S-A3和N11M-GE2-S-B2 我都看到过的,你说那个型号是有的

网友A:
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
N11M-GE1-S-A3和N11M-GE2-S-B

网友B:
N11M-GE2-S-B1和N11M-GE1-S-A3这两个型号都有  我这里有三张板    板号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11M-GE2-S-B1和N11M-GE1-S-A3这两个型号都有  我这里有三张板    板号都一样

那看来是通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种吧

谢谢重庆老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是通用的了

或许吧!你植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