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wifi如何强制开启

楼主(2013-06-05):
笔记本无线网卡驱动已经装好,触发无线开关 无线搜索指示不亮,即为搜不到如何无线设备,换了IO 网卡和BIOS仍 一样,请问如何可以从MPCIE-WIFI接口手动强制开启无线搜索信号!

网友:
直接把无线网卡的22叫线断开

网友:
直接切开22脚

网友:
好了,是直接把接口的第20脚供3.3V 一直开启链接状态

楼主正解。是20脚断开,是网卡的20断开。一台hp我试过。

网友:
意思是:给第20脚拉一根3.3V的供电,使其 一直处于开启链接状态吗?

网友:
不明白LZ意思  应该是5L所说的一样吧   情LZ详细解释下

网友:
用胶带把无线网卡的第二十二脚给贴上,再装上去就可以强开了

网友:
把20脚割断,就ok了,也没必要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2014-07-22):
学习了,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2018-12-27):
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是联想的机器吧。

网友:
                      断开20可以,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