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70 K99触发不亮屏求助!

楼主(2013-06-05):
第一次啃苹果!请大家多协助看看!谢谢!
适配器14.5V

插上适配器(插头上的灯亮绿色)可以触发 ,屏不亮,屏下方的指示灯也没有亮,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L9701(见下图)没电压(其余都有电压,但发现电感L7330内存供电只有1.36v 不知正常不?):

检测发现U9701的第4脚EN没电压:(见下图)

跑PDF如下:(U9701的4脚EN是PPBUS_SW_LCDBKLT_PWR过来的)

PPBUS_SW_LCDBKLT_PWR来源:(见下图)

上图中Q9806第4脚有电压8.4V,3脚也是8.4V不正常,Q9807的第2脚有3.3V,结果问题出在Q9807的第5脚LCD_BKLT_EN无控制电压。顺路查发现此控制信号来自于单桥U1400(MCP89UL)的C30脚

同时测量U1400的A30脚外接的原件也无电压,怀疑U1400坏,更换之现象也一样。

请求帮助!要是版主在能给予指点就万分感激了!!
顺便附上PDF及点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1370

网友:
将Q9807的2脚5脚短接  电感L9701后的D9701的2脚有21V的电压,说明问题出在 U1400的周围

网友:
楼主还是用恒流源吧,看上电电流,在判断:在按上电时序修,时钟、复位有没有测。要所有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才发一个开启信号给U9701开启屏背光

网友:
U1400缺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YQK指点 第一次修这个

网友A:
A1730不接屏不会出升压的背光开启信号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把他想成就是一个平常的笔记本,屏没有开启呗。。。扯个线过去不久ok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1730不接屏不会出升压的背光开启信号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首先谢谢版主的无私奉献精神!还真不知道本机还有这种特殊情况——不接屏不会出升压的背光开启信号。维修这行还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呀!!
  屏线是插好试的,难道屏线到屏上有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屏的左上角AB壳处有摔伤凹陷的痕迹,说不定内屏里屏线脱落。明天问问客户是咋回事(本机是同行接件来的啥也没说)。
  另外再请教下版主:
  第一, 即便屏线不插,正常情况下触发后是否有开机的苹果特有那种声音出来(扬声器插上情况);
  另外,此机触发后是否有个开机指示灯之类的;
  再就是苹果的电源插头看上去很特殊,(共5针,测量了下左右边上的是地,靠中间两针对地分别有7点几V电压,中间那针不知是干啥的 量不出电压)

有同仁说可以用可调稳压直流电源方便监测——那就是直接从可调稳压电源飞两根线对应接到苹果的主板插座上就行,是吧?

不当之处望斧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他想成就是一个平常的笔记本,屏没有开启呗。。。扯个线过去不久ok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飞了线 电压也升起了 但仍不亮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版主的无私奉献精神!还真不知道本机还有这种特殊情况——不接屏不会出升压的背光开启信号。维修 ...

第一个问题,苹果系列的笔记本大多数不接屏是会发出开机声音的,即使升压电路有问题他也会发出“咚”一声的。
第二个问题苹果的电源适配器是特殊的。一般12脚是主供电,34脚是接地,5脚是ONE WARE总线传输信号,就是特有的亮灯信号,插上适配器你的电源头的绿灯会亮起来。(和DELL的基本的PS_ID这个信号的功能相似。)都是有波形输出的。
第三个问题,可以直接飞线上电,但是假如你的机器就是亮灯电路有问题导致不触发你就没法判断和维修这个亮灯电路了。建议最好买一根苹果专用的电源线,接到可调电源上上电,方便观看测量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苹果系列的笔记本大多数不接屏是会发出开机声音的,即使升压电路有问题他也会发出“咚”一声 ...

感谢无级大师耐心答复 电源头的极性和脚位对应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苹果系列的笔记本大多数不接屏是会发出开机声音的,即使升压电路有问题他也会发出“咚”一声 ...

另外就是我想接可调电源飞线到主板上 具体如何飞 注意事项有哪些?就像上图12脚加14.5V吗 但没插在主板上是6.8V 插上后12脚就有14.5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苹果系列的笔记本大多数不接屏是会发出开机声音的,即使升压电路有问题他也会发出“咚”一声 ...

无级大师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亮屏了

没“嗡”声
是否还是BIOS得问题
30秒之后显示:

有BIOS麻烦传一个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级大师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亮屏了

这是没系统的意思。 固态硬盘装上了吗? 按住OPTion进苹果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系统的意思。 固态硬盘装上了吗? 按住OPTion进苹果系统看看

嗯 照你的说法进APPLE系统了 还没声音 扬声器图标是一个浅色的标识,我跑了下关于声音的电路 看来是U1400换之前没拖平焊盘,关于声音的3个信号点没焊上如下图:

下来想法加焊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系统的意思。 固态硬盘装上了吗? 按住OPTion进苹果系统看看

就这个喇叭标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喇叭标识:

没声音就查一下音频传输信号啊,用示波器打下波形。你说的3个焊点有问题吗阻值异常的话就直接加焊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声音就查一下音频传输信号啊,用示波器打下波形。你说的3个焊点有问题吗阻值异常的话就直接加焊桥啊

已经修好了!换桥时没焊好,于是进行第一次加焊,那3个点还不行,不知啥原因 ?第二次加焊时在锡珠化了之后,用一工具轻压桥芯片的那3个点上方才解决。
在加焊之前测了下J4700对应的3个点的波形都一个样,确实不正常:下图

桥出来关于声音信号的4个点到J4700:

J4700的关于声音信号4个点:

没阻值的3个点波形都一样:

HDA_RST_L波形是正常的( 此点焊好)如下:

焊好之后波形:
HDA_SYNC

HDA_BIT_CLK

HDA_SDOUT

桌面喇叭标识可清晰了,无论快捷键还是用鼠标都可调了:

网友:
学习i了    哈哈     经验到手了

网友:
有高手指点就是好啊,感谢论坛!

网友D:
用的什么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示波器!!

pu yuan普源的

网友D:
谢了贵吗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了贵吗这个

2K多一点 国产的

网友:
恩知道了OK

网友(2013-08-01):
这种问题确实常见 难发现

网友:
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E(2013-09-30):
电感L7330内存供电只有1.36v   你修好了没有再去量下这个板载内存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L7330内存供电只有1.36v   你修好了没有再去量下这个板载内存的供电吗???

量过 还是这个电压

网友:
K99内存据说是DDR3L,工作电压是+1.35V。

网友:
BIOS也会有这个情况吗?

网友:
楼主  第一次修苹果成功了,历害。

网友F:
BIOS  能传一份给我吗,164016239@qq.com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F:
BIOS  能传一份给我吗,

论坛搜搜 有的

网友(2013-12-16):
示波器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