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搞了我一天了。汗! 求帮助!

楼主(2013-06-05):
一台IBM T61P  拿过来接电电流重0。08  掉到0。02  后来测得1。8V没有出来

1。8V是由U7产生的。
测其主供电有18V   22脚 26脚有5V供电    REF为0V   我开始以为是芯片有问题  有主供电不出REF

测7脚  27脚有开启电压 3。3V

换了一个芯片  是在一台可以出1。8V的机器上拆的。  装上去还是一样。 把我拆下来的装上去可以出1。8V

说明芯片没问题啊。。。。

没思路。 把电感  电容   上下管全换了还是一样。。

看数据手册好像就是有了26脚的AVDD就有REF了。。。。

REF翻译:

+2.0 V参考电压输出。绕道GND与0.1μF(分钟)电容。楼盘可以提供50μA
外部负载。可用于设置电压为ILIM。楼盘关闭时SHDNis低
输出<0.1V。

求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我把好机器上的REF上所连的电阻 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都是在同一台好机器上对换的。。换过去没事。。
测线数也没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修之前先查1.8V对地阻值正常不?如果后级有短路,你修前级怎么可能修得好?也可能芯片本身保护了呢

网友A:
REF不出的条件是SHDN#和OUT同时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不出的条件是SHDN#和OUT同时为低。

OUT 我还没注意。等一下去测一下。 你是看数据手册上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不出的条件是SHDN#和OUT同时为低。

恩。我在好板上测得有1。8V 我那个板没有。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B:
好板上OUT中间的O欧电阻去掉 也是一样的不出1。8V了看来问题还是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8V出来了 REF才会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板上OUT中间的O欧电阻去掉 也是一样的不出1。8V了看来问题还是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不是,只要SHDN#和OUT有一个为高就有REF。这样看REF应该出来了,是不是被谁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要SHDN#和OUT有一个为高就有REF。这样看REF应该出来了,是不是被谁拉低了?

恩我接电的瞬间测1。8V己经出来了。。。我再好好看看。。他原来的故障是MPWRG开机马上掉掉。。
我断开和U7之间的电阻就好了。
再仔细找找

网友B:
汗。。有时候他不自动触发时 1。7所有电压都是有的看来M状态的电压没问题
可能是A电压有问题要下班了,这二天没事修修看

网友:
可以测一下有电压出来了,一下就没电压的,自己用万用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有时候他不自动触发时 1。7所有电压都是有的看来M状态的电压没问题
可能是A电压有问题要下班了,这二 ...

真正的故障是自动触发和掉电,你却在1.8V上面反复纠结。

网友:
这是中文资料,你看一下,可能维修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把电感拿掉 然后再测试下有没有1.8出来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那就把电感也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
待机正常。测所有M状态的电压都有   但一按开关。 1。8V就没有了。 然后他又自动上电老是以为1。8V没出来

应该是1。8V转换后面出了问题。现在手上有其它机器。有时间搞出来再告诉大家。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1.8v是后面转换时Q12对地短路了。  测对地为O欧。 拆掉相连的一个显存  对地400多
换了一个装了对地81   带电测1。8V正常产生。另外。显卡也是个坏的,。。正在找显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