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温控问题

楼主(2013-06-05):
昨天接到惠普4436S一台,问题:使用过程中CPU自动降频,正常CPU核心功率2400多,不正常的时候直接掉到800多,风扇控制电压直接就上到5V了,风扇转速特别高,改成USB长转也不行,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在此谢过了!

网友A:
适配器及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及充电电路问题。

不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单用电池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单用电池也还是一样的

没有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那我也不多说了。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风扇旁边有个BGA封装的芯片加焊了一下好了,具体型号忘记了,还是谢谢的回复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风扇旁边有个BGA封装的芯片加焊了一下好了,具体型号忘记了,还是谢谢的回复

显卡吧,216-开关的

网友(2015-06-01):
有没有遇到这种机器卡LOGO的

网友(2015-07-22):
4436s的散热铜管是不是都很烫

网友(2015-10-2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么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