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X85S进水 不开机 南桥不出PM_SUSB#信号

楼主(2013-06-05):
        好久没来发贴了,因为最近对这个行业有点失望了,维修费越来越低,刚做的报价,比去年同期便宜100元左右,同行还说贵,无语。。。。。
       此机最初是进水,但不严重,只有PS51020系统供电芯片附近有点腐蚀,用洗板水清理完了,基本看不出来,插电待机0.10,51020有点烫,换了以后就正常了;此时插电待机0.030A,有3.3V,没5V,一切正常,按开关不触发,根据经验怀疑有断线,拿板反复的观察每个元件,发现硬盘底下有一点点腐蚀,测量后发现断了根线,飞线吧(有图) !现在按开关待机电流只升到0.040A,5V没出来,+12VSUS没有,找时序看了一下(有图) ,PM_SUSB#都没发出来,PM_RSMRST和PM_PWRBTN#信号都正常,南桥和EC都换过了,也仔细检察过主板上的大小元件,没有腐蚀的了,请朋友们帮看看,有经验的帮分析一下。。。。
有需要图纸点位图的加我QQ:1973069750.,,,,先谢谢了!

网友:
进水机难修死了   有没有考虑过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 待机电压 5V供电电感看后级负载有没短路

您好!
试过了,不行,也测过后级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根据您的经验还会是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PM_SUSB#到EC之间有没断线  或者检查 EC 或南桥旁边有没腐蚀短路的元器件

刚才又仔细看了,没腐蚀的元件了,PM_SUSB信号也没有断线,EC 南桥都量过。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没满足,鉴定完毕!

网友:
有新发现,PMRSMRST#这个信号只有1.4V,正常是3.3V,PM_RSMRST#这个信号有3.3V,把R2414短接就可以上电,但没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见图:

网友:
现在可以上电就查CPU供电条件   进水怀疑还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B:
唉,昨天晚上几块难修板,都没搞好,有点郁闷,这块板CPU供电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电压,我怀疑还是跟PMRSMRST#这个信号有关系,R2414是10K的电阻,短接后是可以加电,但没解决根本原因,肯定是有地方保护了,,期待朋友们的意见。。。。。

网友C:
d2107去掉 测下电压有没有变化   看下是被拉低还是没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2107去掉 测下电压有没有变化   看下是被拉低还是没出

您好!去掉试过了,电压一点变化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去掉试过了,电压一点变化没有。

ec  南桥  BIOS  都要看下    主要看下南桥

网友:
那你飞线吧  好了就OK; 了啊

网友:
这个信号到的地方并不多,(如图

网友:
其它的地方都断开试过了,只有北桥没试过,难道会是北桥吗?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北桥很难做好的,朋友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昨天晚上几块难修板,都没搞好,有点郁闷,这块板CPU供电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电压,我怀疑还是跟PMR ...

cpu管理芯片收到VR_ON了么?EC在什么情况下发出这个信号呢?再次鉴定完毕,EC条件不满足!

网友:
又发现新大陆了,用吸锡线把PMRSMRST#信号连北桥的线断开了,因为正好在北桥的边上,很简单(有图) ,插电后PMRSMRST#立马变成3.3V(有图) ,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北桥肯定是有问题,现在是不短接R2141,也能正常上电了,电流0.68(有图) ,无CPU电压,现在一切都有结果了,问题也找到了,关键就是修不好,气人不??
        有人会说换北桥呗,可是这北桥一上BGA,主板就变形,做上就连,没法解决,朋友们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D:
PMRSMRST#EC那端跳起来
如果RSMRST正常,VCORE还是不正常,而且VRON都发出来的话
就修VCOR部分吧

网友E:
没有什么好办法,主板变形不好解决,我一般是用两块坏硬盘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RSMRST#EC那端跳起来
如果RSMRST正常,VCORE还是不正常,而且VRON都发出来的话
就修VCOR部分吧

最初不短接R2141的话,把PMRSMRST#的EC端跳起来也不正常,现在是北桥那端跳起来就正常了,本人的看法是北桥肯定是有问题,不知朋友们有没有其它意见?

网友:
等有空帮你改装BGA,焊接这样的主板不变形,HM小珠子的都很好焊

网友:
改装BGA,倒是有点意思,能不能发个帖子,详细说讲解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好办法,主板变形不好解决,我一般是用两块坏硬盘压着

同感,我也是找东西压着,但效果也是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RSMRST#EC那端跳起来
如果RSMRST正常,VCORE还是不正常,而且VRON都发出来的话
就修VCOR部分吧

现在小弟本人的结论是北桥把PMRSMRST#信号电压拉低了,肯定也会导致VCOR部分的工作不正常,VIN 19V,VR_ON 3.3V,3V3 3.3V,VDD 5V,应该说条件都满足啊!  朋友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
图纸传份上来了 兄弟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