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467灰屏

楼主(2013-06-05):
同行送修,故障灰屏。换显卡,原版号BA41-01129A。手头没有N10M-LP2-S-A3这种芯片。正好有块进水废板,BA41-01131A,上面有块N10M-LP2-S-A2,直接代换。用了10分钟,又不行了。灰屏。试着加热一下显卡没用,加热北桥居然亮了。看了下是GM45。带有集显核心。加焊了下,用了半个小时老故障。31A上面的北桥是PM45,因为19A是独显的理论上讲得过去,直接代换。这次用了1个多小时,还是老故障。换到这里,基本确定是主板上的某个地方空焊了,只是还没找到这些个家伙。看了论坛上一个修BA41-01131A帖子,不显示的,换了显卡没用,换显存好的。就把那块料板上的显存一个不剩的换下,这么小的颗粒,有网子都不好用,全手工点珠子,居然好了。这是第二次遇到显存问题引起的不稳定故障。关键问题是它不是花屏而是灰屏。发这个帖子,希望同行们少走些弯路。三星的BA41-01131A-BA41-01130A-BA41-01129A这些板子除了南桥后的电容通病以外,显存也容易挂掉。

网友:
好贴!前天修一台联想SL400的机器也是换显卡后故障依旧(灰屏),最后换了显存后显示正常!!!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灰屏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现做显卡的
没办法 显存还是很少挂的
上次手掷了 2个显存 眼冒金星了都~

网友:
感觉3星的板子很薄,容易变形

网友:
反正遇见这样的机子显做显卡不行就做显存

网友:
一般怀疑显卡比较多。。。

网友(2014-07-04):
楼主。我这有台,R458 花屏显卡换了还是花,想换显存没显存芯片。三星板子好像即使换了显存都不一定能好的,很妖

网友:
遇见这样的机子显做显卡不行就做显存

网友:
我的机器时显时不显,不知道是不是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