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EN信号不稳定的问题。有图纸最好

楼主(2013-06-05):
上个图片。

其中R1左边是3.3V信号输入端,右边到三极管B极,三极管一脚接地,另一脚接另一个三极管B极及上拉电阻3.3V。右侧EN信号直接接ISL6566的EN信号脚。
其中 R1经常只有0.57V左右,导致无CPU供电,R1和三极管均换过,都无效,信号源3.3V应该是来自南桥,跑线半天无果,强行把上拉3.3V电阻接地能正常开机,但是会导致无法关机的问题,以前修无EN信号的主板都是同一个现象,所以飞线或者改线的想法不现实,求个完美解决办法。。。

网友:
何不加焊桥试试?

网友:
        先吧ISL6566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这个有问题也会拉低输入脚的,代负载就会出现的。,不带负载不会出现电压低的可能,。换了不行重做下南桥,。

网友(点评):
6566r换过了,是好的,供电这些也是正常的。

网友:
哈哈加焊桥试试,可能是北桥虚焊造成的类~!这个板通病是桥空焊和BIOS问题~!

网友:
这个跟桥有关系吗

网友:
楼主没有说过南桥到R1端的电压值,如果南桥端电压稳定可以换个小点的R1 可以

网友(点评):
正常的时候有3.3V,但经常只有0.57V左右,不是R1的问题。,换过了。

网友:
南桥过来的这个信号应该是由3.3v上拉的吧,查一下上拉电阻正常不,不行就加桥

网友:
6566换掉,然后加汗桥

网友:
LZ把接EN的三极管去掉不行吗?

网友(点评):
去掉可以开机,但是关机怎么办?没办法关掉主板的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