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BE QUIET 850W +5V电压低

楼主(2013-06-05):
  求教各位前辈,一个BE QUIET 850W(全汉代工)方案是 CM6800+PS232S。接主板开机大概4秒左右保护。用万用表测 红5V 电压由开机的瞬间 4.8V 降到 4.5V之后3秒左右(期间电压有些跳动),电源保护。
测带载  +12V:12.06   +3.3 : 3.4V   5VSB : 5.12V   +5V : 4.5V
貌似只有+5V 有问题  空载测试+5V  却有5.02V,5V这一路的二极管型号 SBR4040 万用表测试貌似也没什么问题。想不到该怎么继续了,求助各位前辈给个思路

网友A:
跑下电路,+5V往前查。

网友:
你这个样 根本连电路都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下电路,+5V往前查。

12V 3.3V都正常,主变压器前面会有问题吗?我一直认为 除了5V有问题外其他都正常,那应该主变压器前面没有问题

网友B:
做工很不错的电源,值得修,看变压器标签是08年的产品,电源能启动有输出电压,建议楼主如无明确思路的话先普查电解电容和输出结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不错的电源,值得修,看变压器标签是08年的产品,电源能启动有输出电压,建议楼主如无明确思路的话先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电源感觉是不错,所以很想把它修好。输出部分的电容 虽然没有焊下逐一测量,但在线用万用表测试了 没有漏电的情况,容量也基本正常,试在5V 输出上外加一1000uF 电容,故障依旧。其他的地方还能有什么?望您赐教

网友:
好东西啊,寡人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高档的东西啊。

网友D:
有的电容就是你测试没问题,但是装上就是不行的,建议把5v电容全部换完,不行,在把5v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了,再不行检查5v反馈电路贴片电阻电容是否正常,再不行,我感觉你应该在不接5v的情况下试试其他电压接负载正常不,如果接负载都不行有可能是大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谢谢您指教,电容5V电路上就两个,一个3300uF 一个47uF. 换过了没变化。听您的下一步打算换SBR4040肖特基二极管。
换完了再回来报告,期待您的后续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电容就是你测试没问题,但是装上就是不行的,建议把5v电容全部换完,不行,在把5v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了, ...

谢谢您指教,电容5V电路上就两个,一个3300uF 一个47uF. 换过了没变化。听您的下一步打算换SBR4040肖特基二极管。
换完了再回来报告,期待您的后续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电源感觉是不错,所以很想把它修好。输出部分的电容 虽然没有焊下逐一测量,但在线用万 ...

不知道你手头有什么测试工具?如果只有一个数字表的话那么是比较痛苦的。我一般用模拟表高阻档检查输出对管及mos是否击穿(拆下),用手持电桥测ic供电部分电解电容质量,数字表跑线路,测电阻阻值及在线电压。从图上可以看到电解多包了热缩膜,这个查着是很费劲的。

网友E:
换整流管和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手头有什么测试工具?如果只有一个数字表的话那么是比较痛苦的。我一般用模拟表高阻档检查输出对 ...

感谢您的指教,想请教一下,既然其它电压没问题,是不是能说明前级部分没问题,而IC如果供电有问题的话,其它几路电压也会一同出问题,甚至有可能无输出不工作。我想是不是问题出在从主变压器之后5V这一条线路上呢?我这样分析的是否正确。
另外那些包热缩管的电容 是+12V 和3.3V电路上的,5V只有两个没包热缩管的电容,我更换了,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整流管和电感

我也在打算先把 5V这路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换了看看。因为感觉问题只可能出在主变压器之后 5V这一路上,而主变压器之后5V这一路是通过电感到了肖特基二极管。不知道我分析的是正确了,还是孤陋寡闻走进弯路了

网友B:
不带负载开机时整机是否不保护?消耗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负载开机时整机是否不保护?消耗功率?

不插主板,只短接绿线和黑线,也是3秒左右保护。我想这是不是电源正常的功能呢?带载用的是一块miniITX的17×17的低功耗主板,肯定不应该实际过载的

补充内容 (2013-6-7 14:46):
今天又仔细测量了一下,发现之前测量出错了。不带负载直接短接 绿线 黑线 不会保护,各个电压输出正常,但灰线电压只有0.13V左右,不知问题范围在哪块

网友(点评):
只短接绿线和黑线,也是3秒左右保护!明显电源不正常!别老怀疑5伏的问题了!去高压级查找原因吧!

网友F:
这个和上次遇到的那个问题大同小异啊  我那问题出在高压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主板,只短接绿线和黑线,也是3秒左右保护。我想这是不是电源正常的功能呢?带载用的是一块miniITX的 ...

不带负载也不能维持输出电压,就不好判断故障点了,需要在线测各个关键点的电压和波形来分析问题,如果楼主不熟悉这个电源的电路及pwm控制器,建议离线大范围测各个元件,虽然慢但还是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上次遇到的那个问题大同小异啊  我那问题出在高压那边

您好,能介绍一下您的维修经验嘛?在高压哪一块?我只测了大电容 有360V的电压

网友:
谢谢您的持续教导,示波器我有的,我就在想,如果高压有问题,为何12V和3.3V正常呢,带载和空载电压也没什么变化,想不明白。我对没有图纸的东西维修起来比较愚笨,况且对ATX电源更是惊艳几乎为0.望您再多加细致知道一下。谢谢您

网友G:
PS232S检测5V电压过低,自动保护了,所以说问题还是在这个5V上,看看它是不是磁放大的,如果是,那个取样电路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PS232S检测5V电压过低,自动保护了,所以说问题还是在这个5V上,看看它是不是磁放大的,如果是,那个取样电 ...

请您原谅我这个菜鸟,感谢您的耐心,对电源修理真的没经验,倒霉的是这个电源的PCB是黑色的,基本无法看清走线,所以很是头疼。您说的磁放大的与否我要怎么区分呢?我画了一个次级部分的草图,您能抽出些空闲帮我看一下吗?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负载开机时整机是否不保护?消耗功率?

不好意思前辈,那天可能是脑子比较乱测试错了。今天仔细测试了很多次,不带负载 短接绿线黑线,不保护,各输出正常,但灰色线只有0.13V左右。能指导一下故障点大概在那几个元件的范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负载开机时整机是否不保护?消耗功率?

这样带不起负载的情况,问题是不是就在 肖特基二极管?因为我测试肖特基二极管输出只有4.5V左右。我这样分析对吗?还是后面的两个电感 和电容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C:
记得正常情况下 灰线应该开机有5V左右的电压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前辈,那天可能是脑子比较乱测试错了。今天仔细测试了很多次,不带负载 短接绿线黑线,不保护,各 ...

你客气了。如果不带负载可以正常输出电压,用数字表测各组电压输出值并记录,包括正负电压,不同的电路设计不同,5v输出不正常也可能是和5v有关联的输出或直接由5v产生的输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带不起负载的情况,问题是不是就在 肖特基二极管?因为我测试肖特基二极管输出只有4.5V左右。我这样分 ...

软击穿确实可能出现此情况,这时输入端消耗功率是比较大的。你可以把输出肖特基对管和散热片一起拆下或用去锡器脱开对管中腿,用模拟表高阻档(一般内接15v电池)来测量是否软击穿,数字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不准软击穿,仍然会表现二极管特性。另外需注意单个的二极管,不要漏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记得正常情况下 灰线应该开机有5V左右的电压是吧

是的,延迟约250ms出现,你的电源灰线无pg,所以很可能查出有某个输出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延迟约250ms出现,你的电源灰线无pg,所以很可能查出有某个输出不对。

前辈您说的我大概记下了,允许我打断您的指教,因为看到您这三条指导之前我已经把小板拆下来了,因为我发现一个IC:TS358(查PDF 同 LM358)这一部分的电路发热严重。更奇怪的有一个现象是,有的时候带载5V可以正常输出电压5.08V,但PG依然没电压,之后保护。有的时候PG有5V 但+5V 只有4.5V 之后依然保护。
我把小板的图简单画了一下,因为这黑色PCB实在太难看清走线,加上众多丝印符号,基本看不到走线。
您帮我分析指导一下,就是篮圈这一部分发热,是做什么用的。如果这部分没异常的话,我就把他装上,再继续您指导的思路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延迟约250ms出现,你的电源灰线无pg,所以很可能查出有某个输出不对。

小板上 TS358(查PDF 同LM358 1脚 和8脚之间的 三极管(查PDF 三极管是 40V2A)和电阻发热厉害手摸不得,这PCB黑色的原因 很难找线路,我又没什么经验。凭您的经验指导我一下,故障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延迟约250ms出现,你的电源灰线无pg,所以很可能查出有某个输出不对。

PS232 PG脚 我测试的电压如图,1K电阻之上有5V 到PG管脚 就没电压了,觉得像PS232把电平拉低了

网友:
顶上去,能告诉我一下lm358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的,我觉得这个发热温度坑定不正常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风扇温控电路。三极管正右方那个8爪是管理ic,你可以根据它的资料配合二极管档查它与358的接法,来判断蓝圈内电路的作用。建议你优先查三极管好坏,两个电解电容是否变质,尤其是三极管旁的那个,按你的描述,很有可能已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