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67a 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3-06-05):
板号 LA-3691P。来的时候故障是,待机偏高不触发,经查是CPU供电一上管短路造成,换后可触发但无显,经查显卡插槽虚焊造成,加焊后开机正常。原以为大功告成,进系统桌面时掉电(客户原来的WIN7)如是装系统XP,进PE正常,多久都不掉,GHOST完后重启解压驱动的时候就掉。和本论坛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43此帖一模一样,这位仁兄做的我都做了,他没做的我也做了,比如:换了CPU供电芯片和CPU另一上管。换了主供电芯片,所有滤波电容几乎都换了。还有换改良显卡。内存,硬盘,CPU都换过。除了BIOS没动过,但BIOS应该不会引起这种掉电的吧。此机折腾我两天了。。。头大,请各看官指点思路。我做过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楼主刷BIOS了吗

网友:
今天找到一块旧机器主板,换上去一个样,呵呵。。。把CPU换上去好了。。。晕。。。T2330,逆天了。。之前换的是T7100。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啊,这个一般不会考虑的,看来以后换所有东西都不行的话,CPU也要考虑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