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AR18TP MBX-156 外接花屏 內屏不顯

楼主(2013-06-05):
接到一台機子 SONY VGN-AR16TP 上電不顯示 ,看了一下規格NV GO7600的顯卡 大慨知道方向了!
外接顯示花屏,內屏不顯也沒亮! 電流大約1.4A !
拆機是G73M-U-N-A2 可換GF-GO7600T-N-A2
上電測試外接顯示正常 有開機音 電流一樣1.4A ... 這下悶了
測量高壓19V正常 ON/OFF正常 ADJ 沒出來!
論壇查了一下可能是 PANEL_ID 的問題
在鍵盤附近有個SW1 四個小開關 清一清 撥一撥!!

上機亮屏顯示無異常了 搞定

网友A:
是休眠开关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貌似没看明白

网友:
回 2楼  SW1不是休眠开关 应该属于SONY 的主板设置一类的开关 具体什么作用没做过仔细研究
特别是换板的时候 开关位置要和原板一至 这组开关时间长了后 经常会遇见接触氧化 开开关关就OK 了·

网友:
感謝你幫我解釋 我還不知道怎麼講

网友:
沒圖紙不知道怎麼貼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休眠开关吗?

不是!是一個4個小開關做在一起 選擇解析度面板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