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啊,HP CQ45电流乱跑,掉电

楼主(2013-06-05):
     接一台HP CQ45,客人说不显示,当面试机,电流有时跑0.16不动,过几秒掉电.有时跑0.8不动也是过几秒掉电.
有时跑0.5不动也是掉电.但大多时候都是电流0.02.-0.8-1.2-1.7-2.4-3.6就掉电.
   电流0.16时,侧的1.5V无电压.但多开两次说不定就变成0.8不动,这时测的所有电压都OK.PCIRST也OK.LPC总线波形闪
下就没了.然后就掉电.这样看来就是不跑马.但出现的现象最多的是电流一直往上跑,跑到3.6A左右就掉电
这样看来又好象是那里有短路的地方.于是满板打阻值.但也没一个地方短路.也没一个地方发烫.
   真是很头疼,开店两年了还没遇到过这么怪的机器.只好通电慢慢测试.
  如果跑0.16就不管他,如果跑0.8就按照不跑马的思路来修.如果跑3.6就满板摸看 那里烫手,同时也测试下所有的电压波形
折腾了一个上午也没收获.
  吃了午饭接着开修.但实在没思路,只好在板上东测一下,西测一下.无意间侧的公共点电压在跑3.6的时候往下跌.但因为
掉电很块.具体跌到多少没法看清.但发先这个就很好办了.肯定是有地方击穿引起的.但结合他有时又能跑0.8的情况来看
很可能有一路供电的上管有软击穿的情况.
  因为我以前修过电流一直往上跑的的故障是北桥坏引起的,于是直接锁定北桥的1.05V.直接换掉1.05的上管.在开机,
电流0.02-0.86--1.05-1.32-1.22-1.3.看电路估计应该已经亮机了.断电接屏,在开机,果然HP的LOGO已经出来了.
将换下的1.05V上管单独测试,完全OK.在将他换会板上又出现以前的现象,有时跑0.16有时跑0.8有时就一直往上跳
到3.6A就掉电.
     这个机器真是修的一波三折,查点就干北桥.还好终于坚持了一下.
   这种故障真的很少见,特发帖做个记录.

网友:
先抢个沙发,,这种事确实蹊跷只能慢慢找,不错的案例

网友:
你说的公共的3.6安培处下铁应该是斜率不是很抖的下跌   要是直线下跌的话估计也是个难搞的机器

网友:
楼主不错的技术加上不错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