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进水

楼主(2013-06-05):
电流跑到0.5,检查腐蚀的地方发现一颗电阻丢失,大家注意在修进水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洗的时候小心刷掉原件,特别是电阻,修补电阻一定要安装组织要一样大,后来在看图纸才发现只是一个LED指示灯相连的电阻,有无没太大关系,然后按不跑CPU维修,所有的电源好信号都出来了,但是在比较器上却没有电压,第一步把比较器换了,发现没用,然后在图纸上找线路,发现之间没有相连的元器件,只能怀疑是PCB断线,发现PCB有腐蚀的地方,把氯气挂掉飞线上就好了

网友:
说的都看不懂。没图啊哥

网友:
没有  呵呵  只是一个维修小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