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 CPU温度高 怎么解决? 给小弟支招 谢谢

楼主(2013-06-05):
thinkpad SL410 散热问题   CPU一开机温度就 65-70度   显卡50   硬盘 39  度   我清理了灰尘  给风扇加了油    给CPU和 显卡都加了铜片温度就现在这样  CPU温度还是高呀   各位师傅有没什么好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cpu是不需要加铜片的!

网友:
更换散热铁

网友:
用酒精洗干净  加点硅脂就可以了
别加铜片
温度会高的

网友:
CPU不用加铜片,检查一下散热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显卡和CPU的散热铜管是分开的,在CPU不加铜片的情况下高温的话,必须换散热架。

网友:
散热模组坏了 我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 你说太专业了 什么是散热模组   该怎么解决  ?

散热器坏掉了,也就是散热的热管,买个原装货回去装上就行,有的机器用的散热垫千万不要搞了去拿个铜片代替,这样反而温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