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系统与什么纯净版,狗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05):
     玩电脑系统的高手们能够正确、准确的解释一下吗?原版、纯净版、还有什么狗版它们有什么区别?性能最安全,最稳定的是什么版?微软官网的系统镜像是什么版?我在网上看了一下,也是雾里看花,模糊!

网友:
最好的还是官方原版镜像。但是做维修的讲究效率,所以大部分给客户都是gost的系统。

网友:
微软官方的是硬装版,需要正版序列号验证,一般的几元的硬装版是破解版的,效果不及微软原版,纯净版属于GHOST版本,只不过没常用软件,和驱动之类的,各个纯净版不一样,当然最不稳定的就是GHOST版本。微软官方不会出GHOST版本。

网友:
是的,虽然我没有搞维修,知道搞维修的艰辛,一般我是不愿意给别人装系统的,100元也不愿意,除非是家里人及特别好的朋友关系推不掉了(免费的,最多装了不超过5个非原版系统,望同行理解,我不是抢同行的生意)我自认似同行,做维修一定要讲究效率,一般客户没有特别的要求,给客户装系统越快越好,这才说明师傅的技术高。时间就是金钱。
    我发这个帖子,主要是想搞清楚网上七说不一。再此请教,不管是不是官网下的原版镜像,只要经得起验证镜像文件后出来的那些数码合得起官方原版的数码就可以认为是原版镜像吗?主要是自己用原版的。

网友:
纯净版是没有安装任何除系统运行需要外的软件系统

网友:
还是原版最后,什么精简的 优化的 都不稳定

网友:
原版是官方出品,纯净版指不加入软件的修改版!~

网友:
一直用g版的,不错。

网友:
就是精简了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网友:
我的电脑是win7的旗舰版,IE的内存占用越用越大。一直到打不开网页。只有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把IE程序停了,再重新打开IE才行。也不知怎么回事。电脑是清华同方的,带的原版系统。

网友:
下载微软官方镜像,正版的选择

网友:
楼上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
原版的有时候吃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