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漏电

楼主(2013-06-05):
为什么联想电脑漏电,还有被电打着的感觉,应该从哪里查起走呢

网友:
正常的吧,穿的鞋子不要是湿的,基本不会这样!

网友:
明显家里地线没有接,开关电源不接地外壳肯定带电的。特别夏天摸下机箱就被电一下。不是单单说联想机器有这情况,所以的电脑主机不接地都会电人。

正解,一般大城市都是强制开关接地,小县城就没这个要求了。我以前也一样,有一天被搞得不耐烦了请我哥跟我把电线改了下就OK了。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是什么地方漏电呢?

网友:
电脑漏电纯属无稽之谈。地线未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