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对于你们来说棘手的问题!呵呵。。(计算机软硬件高手进!)

楼主(2013-06-05):
计算机在bios把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开始那一刻一直到刚进入桌面加载完所有的驱动处于静态的这一过程中,每一步计算机的哪部分硬件参与与软件所对应的哪部分程序之间具体是如何“交流”共同完成这一复杂操作系统的引导过程的!因为在平时的维修中发现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弄清楚!比如有些机器会出现在WINDOWS画面滚动条“卡住”(又有谁知道这一步,操作系统是在做什么呢,哪些硬件参与了,还有我们经常会遇到进系统黑屏,蓝屏,掉电等故障的机器,这些同样会跟操作系统扯上联系,比如有些进系统黑屏的是显卡虚焊等等,只要弄清楚操作系统引导的详细的整个过程的话,再来判断是哪部分硬件发生了故障就不难了啊!

网友A:
我只知道滚动条那里是系统在对硬件驱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网友:
你这问题很高深啊,我觉得没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维修经验很重要,做久了,你会慢慢体验到的,像你说的蓝屏,在WINDOWS滚动条卡住之类的问题,没有个具体的答案,只有大楷可能出现的地方,现在的机子出的奇怪问题是你不能想象到的,只有不知道的。所以好好的累积经验吧!

网友B:
唉。。。。经验固然重要!但始终心里没底啊,也想把问题来龙去脉给弄的清清楚楚啊!尽管这对于我们普通的硬件维修人员来说没多大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滚动条那里是系统在对硬件驱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什么,进一步的检查?那之前那一步的检测是哪一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经验固然重要!但始终心里没底啊,也想把问题来龙去脉给弄的清清楚楚啊!尽管这对于我们普通的 ...

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个大楷,我遇到的进滚动条卡死导致的有,各个驱动问题,显卡问题,硬盘问题,内存问题,电源问题,数据线问题,U问题,北桥问题,BIOS问题。像蓝屏导致的也和上面基本差不多,所以导致因素很多,还有没说到的,有时候修得你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个大楷,我遇到的进滚动条卡死导致的有,各个驱动问题,显卡问题,硬盘问题,内存问题, ...

呵呵。。。说的很对!唉。。。维修这个行业不好做啊!越来越不好做喽。。。。,有些机器很坑爹,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有,有些客服也是很难对付啊!有些机器真是烦啊,换来换去,修来修去还是老故障,本钱也花进去了,机器还没好,有时候反而还把故障扩大了,要是一下子就能把故障位置锁定死,一步就到位多好啊!这种的维修日子就好过多了。。。,呵呵,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说的很对!唉。。。维修这个行业不好做啊!越来越不好做喽。。。。,有些机器很坑爹,什么莫名 ...

维修哪有这么好的哦,有便宜也有坑爹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做维修嘛思维判断力要强,这样少走点弯路而已!

网友D:
太笼统了
这个问题
谁也给不了具体的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哪有这么好的哦,有便宜也有坑爹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做维修嘛思维判断力要强,这样少走点弯路而已!

是啊!干这一行经验也很重要!有些难机器真难"伺候",比如有些不稳定的机器,一会正常一会又出故障,比如摔过的机器难修啊,有些机器修好这里后来才发现原来那里还有问题,有些莫名其妙的的死机问题头疼啊!现在手头还要一台CQ32,关不了机,风扇狂转,屏黑了,除了屏之外的供电都还存在!刷了N个bios依旧,但奇怪的偶尔也能关机!EC,SB,HDD,OS全都换过还是不行!郁闷的是价已经给客户报了,但是现在又出问题了,之前正常了几次,放那儿一会再开的时候又不行了,唉。。。。生意难做啊!这一行更难做啊!我们老板现在都想改行了!呵呵。。。

网友E:
像你这样研究,啥故障看一眼就知道,根本挣不到钱了。是按劳分配,不是按知识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你这样研究,啥故障看一眼就知道,根本挣不到钱了。是按劳分配,不是按知识分配!

呵呵,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笼统了
这个问题
谁也给不了具体的答案的

这不是有朋友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