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跑D5D4

楼主(2013-06-05):
该机遭雷击,网卡短路不开机。去掉网卡后开机跑循环D5D4,因为网卡通SB换后一样。换IO,NB,刷BIOS。。。。亦然。网上很多同行有我一样的苦恼。答应80RMB修了一半不忍心放弃。找一料板的网卡焊上后,本没有抱任何希望,结果你们懂的。结论是该板无本机网卡不亮机,太神奇了。

网友:
查过内存工作条件么,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哇  这样都行  看来按什么原理来修板子还真不好说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参考。以后遇到可以试着这样做

网友A:
不会吧,这么邪乎!没有本机网卡还不亮机。下次得好好研究研究。遇到过不插内存和显卡不跑码的,还遇到过插一条内存D4,D5循环的,插两条就好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么邪乎!没有本机网卡还不亮机。下次得好好研究研究。遇到过不插内存和显卡不跑码的,还遇到过插 ...

不信就在网上收一收,看看同类故障其他同行解决没有,我这也是意外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信就在网上收一收,看看同类故障其他同行解决没有,我这也是意外收获。

你再 把网卡拆掉看看        是不是你误打 误撞  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就好了

网友:
奇葩的故障,网卡挂在南桥下面,估计它影响了南桥的部分功能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再 把网卡拆掉看看        是不是你误打 误撞  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就好了

找不到耍事,吃涨了没得事做。不信你可以找一块主板试一试。

网友(点评):
一看LZ就晓的是四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耍事,吃涨了没得事做。不信你可以找一块主板试一试。

我修过 拆过很多网卡 都正常开机的  我不相信是网卡问题

网友:
我想是击坏主板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么邪乎!没有本机网卡还不亮机。下次得好好研究研究。遇到过不插内存和显卡不跑码的,还遇到过插 ...

真有这种情况?我是想不到。

不带这么玩儿人的,都不按套路设计,让我们怎么干?

网友:
不知道,是真是假,是有点难理解。

网友(2013-07-08):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正准备换桥,加了个8111B竟然好了,多谢楼主

网友:
哇有这事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算是开眼了,这都行

网友:
我有块昂达G31V的主板,雷击过的,没拆网卡时候可以点亮,就是进系统重启,后来拆了网卡挡D5了,看来也是网卡问题,明天换个网卡试试,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不亮机了,原来是网卡作祟

网友:
不会吧,我现在有一块一样的,刷BIOS后
卡在d4了,

网友:
恩。碰到过类似的。。。确有其事

网友:
笔记本Y450有这种现象我拆了声卡不显装上声卡就OK.这个和厂家BIOS编程有关。台式机的话可以尝试用别的品牌同晶片BIOS测试。

网友:
手上两块G31T-M5 雷击拆掉网卡后循环跑D5 ,正纳闷了,谢谢楼主分享,装个网卡上去试下,好了回来顶你

网友(2013-08-17):
经验,顶起来

网友:
联想G31的板子很多不装网卡芯片会跑D4 D5

网友:
学习了,顶你的帖1

网友:
修过一块板子,取来是死机,但能进系统。因为也是雷劈的,所以就下了网卡,结果不到桌面就蓝屏了,折腾好久,上回原来的网卡,恢复死机。常见的一些外设没连接时,会提示找不到,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设计成没没接外设点不亮呢。好吧,外接不连接点不亮,都不靠谱了,那集成的网卡声卡有此设计太正常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换上网卡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不相信是网卡问题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块,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参考。以后遇到可以试着这样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7521-1-10.html

网友:
有很多板就是这样的,没有外设就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 拆过很多网卡 都正常开机的  我不相信是网卡问题

有弄到几块主板了,确实是没有网卡不开机,跑循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