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33*09的笔记本屏想自己做个显示器未成功求指教

楼主(2013-06-05):
这个液晶屏是在一台笔记本上面拆下来的,是20针单六位的屏显,lvds的接口,选用的驱动板是乐华2025L的驱动板,单灯高压条,采用的是12伏供电,外接控制菜单,用刷程序的工具刷的是1024*768  单6,13.3寸的驱动程序,刷完之后接上主机,出现白屏,请高手给指点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本来刚接触显示器维修,麻烦给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几寸的屏~

网友:
屏型号和2025L上的屏供电确定下是不是反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