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电压2.54V

楼主(2013-06-05):
如题,一块技嘉的P43,不触发,量32.768一脚0.5V,一脚2.54V,明显不正常
相连的接地电容也都拆了,2脚间的电阻也拆了,电压还是2.5V

网友:
你在期待什么 赶紧打南桥吧

网友:
先换晶振试试呀,同时换前面的那两个贴片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晶振和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