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硬盘引导系统问题

楼主(2013-06-05):
联想昭阳E200系统引导问题,因为一个软件绑定在这个机子上,所以想解决问题,请帮忙看看。
前情:一月前开机报键盘错误,于是拆下键盘,用一个USB键盘代用。
这次情况:以前装过F11一键还原精灵,拿到机子时,开机就停在那个按F11进入还原的提示,按下F11后报错(具体信息忘了,因为前后折腾了N次了)好像是找不到什么。
折腾过程:用光盘正常启动,进入PE看硬盘分区正常能读写数据,于是重新光盘启动到DOS工具箱,进入PQ查看,没问题;再运行fdisk /mbr,提示 No fixed disks present,于是进入diskgen重写了mbr,但除了F11不见,问题依旧;再进入PQ将所有分区删除,重新分区,都为FAT32格式,并激活了主分区,重启后问题依旧!
现在情况:光盘引导到PE,用硬盘全新安装XP,复制文件完毕后重启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 found  (好像是这个);反复几次后,有一次用三茗硬盘医生修复后,能进入正式安装,但中途突然掉电关机

网友:
前后折腾N次,正常安装window2003,但关机时间不能过长,关机久了再启动就会出现系统文件丢失等错误,又重装,问题依旧!是硬盘不稳定吗?有病毒吗?低格过了,也没扫描出坏道,还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