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0GM-A不触发,不过内存。

楼主(2013-06-05):
板子是不触发,差IO ,换IO,上电,不过内存,刷BIOS 还是一样,之后再换一个IO,行了。

网友:
以前的IO坏了  第二个好的 ? 还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IO的问题!!

网友(2013-10-30):
直接干南桥吧。我修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同意3楼观点!

网友(2014-04-07):
有些主板没有IO,集成到了南桥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