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开机能进BIOS,U盘运行DOS正常,不能进PE,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完了。
不能进PE

网友:
是你的U盘 PE没做好吧

网友:
换个PE系统试哈,还不行换光盘PE

网友:
这个有很多原因,你先换个PE试试,内存和硬盘都会引起进不了PE的

网友:
重装PE试试还不行 可以换个内存在试试 在不行的话就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换个别的pe系统试下

网友:
挂硬盘一样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