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风扇与不带风扇3.3V输出不一样正常吗

楼主(2013-06-05):
一杂牌电源,HS8108方案。最初故障不开机,有5VSB,短接绿线无输出,后来发现输出电感糊了,更换之后可以开机,但是+5V只有4.6V,+3.3只有3.0V,偶然发现如果把风扇带上开机,3.3V会上升到3.4V大致正常,但5V仍为4.6V.而且如果不带风扇,开机大约十秒钟后会自动关机。另外,即使带上风扇,我把一只老光驱当做负载带上会立即自动关机,但接一块硬盘就没问题。1各位大侠,带风扇与不带风扇会影响输出吗、
2这种方案有检测风扇的功能吗,如果没有,机器又是为什么自动关闭呢。
3还有5V我已经换过整流管了(旧机上拆的),滤波电容也换了(也是旧的),还应该检查哪里
4接光驱关机是带负载弱的表现吗?

网友:
多清理下灰尘,最好身边有个高手就好。

网友:
很有可能你换的电感和原来的参数不同。

网友A:
那个功率因数校正线圈与原来参数不同关系不大的,我都换过,基本要求就是大代小,脚位不错即可。
楼主这个电源5V肯定不对,不知道12V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功率因数校正线圈与原来参数不同关系不大的,我都换过,基本要求就是大代小,脚位不错即可。
楼主这 ...

12V是14V。

网友A:
这样看来,你这个电源5V可能有微短。要不,把你换的线圈另换一个试试吧。我换的都是同类型的,比如,都是7500的芯片用的,只是功率大小有区别。而且这个线圈一定要注意,粗的是12V,细的是5V和3.3V。也有3.3V单独用一个线圈的,注意区别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来,你这个电源5V可能有微短。要不,把你换的线圈另换一个试试吧。我换的都是同类型的,比如,都是 ...

那就不好找了, 我是从一个7500+339的板上面拆下来的,这个板是8108的,不过功率我都有区分。
如果是有轻微短路,大致应该查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