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插内存条1.06A掉电维修记,最后竟然是。。。。

楼主(2013-06-05):
            今天接到一台HP 541的机器,拆机前是按下开关后开关灯和大小写灯亮一下就掉电,拆机拿出主板,插电待机电流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到1.06A,接着掉电,测量各电路电压和阻值都完全正常,于是断定是某个元件接触不良。
           先加焊了CPU供电芯片,连续开机四五次都不掉电,装机一半后再开机,发现又是原故障,从网上查资料有说是BIOS引起的,于是刷了个BIOS,(有图) ,还是原故障,到现在心里有点没底了,也巧了,正好同事要借根内存条用一下,就把这个借他了,闲着没事再开机试试吧,唉!不掉电了,电流0.9A,发现新大陆了,但插上内存又是原故障,这下又心凉了;
                 只能挨个芯片加热一下了,先怀疑的显卡,风枪一吹,原故障,其次是南桥,北桥,EC芯片,充电芯片,最后吹到51124这个芯片(有图) ,发现不掉电了,开机正常,二话没说涂点助焊挤使劲加焊一下,反复开机十几次,都没事,最后装机一切正常(有图)
          表达不是很清楚,望各位原谅,有需要此款图纸或BIOS程序的可加我QQ:1973069750。

网友:
你这也算是无成本维修了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成功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网友:
有本修是一种幸福。。。

网友:
修本一定得条理清楚

网友:
LZ应该说一下51124在这板上是产生什么电压的

内存供电。1.8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打下内存供电的波形可能就能更直观的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这个芯片经常出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芯片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51124是个普通 的供电芯片。

网友:
51124,是管哪部分的

网友:
是北桥供电芯片,有的板子也会用在内存供电。

网友:
51124这芯片用的比较广,内存,北桥,都有可能用到

网友:
一般在HP机上用一个51124和一个51117

网友:
看来这个芯片蛮容易坏的,我也在遇到这个芯片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产生1.8V,有的板子产生1.2V

那我就想起来了 我在半年前也修到过这个机器HP541的 进系统掉电开始是换了个内存好了给客户3天回来了,后来也是换的内存供电芯片。看来也算是个通病了。

网友:
知道问题在内存这一块了还搞其它的。楼主也真有心情

网友:
这么说虚焊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特别是这种要么能正常,要么又不正常的故障。

网友(2014-04-20):
修好了,才叫幸福

网友:
这种也是一种方式

网友:
零成本,净赚的 多好啊

网友:
这个板子 显卡供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赞赞赞赞杂志啧啧啧啧啧啧

网友:
修到几台。最好换掉重庆到四川阿坝

网友:
是虚旱了,这种最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