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17“ --7klr 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06-06):
现象:开机 黄灯亮 无高压
检查: 打开后盖,查保险完好,300V 有,测行管 已经击穿,
       拆下后,换代用管子BU 4530AL  反向击穿电压比原来的管子高,蓝灯亮 但还是没有高压,拆下管子测没有击穿。
问题: 此机型 难道必须用原来型号的(C5387)管子才可以起震产生高压吗?有修过此机型的高手吗?

网友:
BU 4530AL    1500V   16A         Tf     0.20 uS
C5387           1500V   10A         Tf    0.30 uS

对17寸的CRT显示器来说。这两种型号的行管都可以使用

网友:
高压包的供电有吗?
看看管尾板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是行供电限流电阻开路

网友:
这个电阻在什么位置??量行管上 C 极上有70V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