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进系统蓝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3-06-06):
客户送来一宏基4736zG,说是用着进不了系统,蓝屏,要清灰。问他以前清过灰么?答,一年前清过。报价80,同意。拆机,一看螺丝上的保修签,有三个之多,靠,蒙我?!我说这机器以前修过的吧?他说没有,我问清灰收了多少钱,答,150在南昌的。我说清灰80,收150肯定是维修机器,客户不出声了(呵呵算是默认了)。拆出键盘就看到了CPU背面改装的4NEC电容。心里有谱了。
同客户讲这个机器修好要190,客户同意。
把背面的四个电容拆下,换成6个两排的NEC330电容。同时背面的那个IC上很多焊油,图上看得到的,估计以前换过或者加焊过,重新加焊一遍,并清洗。同时把散热的风扇清洗/加散热膏/加相片。功夫做完了,估计也OK了。装机测试。有显,进系统,还蓝屏?进BIOS里看一下,硬盘模式是ACHI,改成IDE,保存,进系统了。进系统找到电影,放了两个,什么啊,不堪入目啊,赶紧把声音调小,屏幕稍微压下点,继续测试,没问题,维修过程结束。

网友:
哈哈哈  这样的客户 得多报点呀

网友:
这个被你捡到了  上家是留着下次再弄的  结果客户换地了

网友:
原来还是电容的容量低了,我一般也用6个330电容改装

网友:
最后一个“进系统找到电影,放了两个,什么啊,不堪入目啊,赶紧把声音调小,屏幕稍微压下点
”是亮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看到“大方快”。就直接拿下

网友:
但是,搞不懂“这玩意”明明有问题,怎么还是这么设计呢?

网友:
哎,这样的客户自作聪明,估计开始改一下硬盘模式,就能好

网友:
是啊大家都说改4个都已经够用了。但是我从来就放留个上去的。

网友:
什么不看入目啊,正常男人都看过吧,只是不能沉迷才是。

网友:
貌似直接改硬盘模式就ok吧。。。

网友:
LZ问哈  你为撒要上6个呢?   他那里面不是只上的进去4个吗?

网友:
这机器毛病忒多了,修完这个还有另一个。

网友:
大电容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发现大电容就先加2个330试机!

网友:
不堪入目的电影,压低屏幕之后继续测试,楼主这小心身体啊。

网友:
此机上家已经拆了大电容了是吗?然后换了四个NEC330上去,楼主维修的时候补了两个是吧?然后蓝屏的真正故障是硬盘模式。最终拷机的时候不慎看到了一些画面在做动作是吧、

网友:
你捡到了哈哈

网友:
每天都能修到这样的机器就好了,轻松赚钱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容问题吧? 还是硬盘接口 没有转换吧。LZ 是不是啊、。。

网友:
呵呵 看样子亏了俩电容啊!!

网友:
我也改过,可是不行啊!还是换原装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