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SA 显卡门的 现在开机白屏

楼主(2013-06-06):
最开始故障是开机黑屏或者花屏死机  换了G86-631-A2
三个月后故障如旧  加热芯片三个月后故障如旧  继续加热
三个月后出现了该新故障 开机就白屏 屏背光亮 在进入WINDOS欢迎界面会黑屏一下
外接正常 外接3DMAX跑分正常
换过屏测试一样的白屏

想问下具体是哪里的故障  从哪判断 怎么排除解决  谢谢!

网友:
那就不是屛的问题了,应该是芯片到屛线接口这边。仔细查查看

网友:
显卡再换次吧

网友:
建议还是把显卡取下来重新做一次

网友:
确定你换的显卡没问题吗?最好焊接次数不要太多 不然以后用起来 温度稍微高点 显卡就会出问题

网友:
再换显卡吧 建议换新的,不要用测试版的

网友:
631换了只用3  月 估计和你的BGA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