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技嘉G31主板

楼主(2013-06-06):
我的技嘉G31主板上E5400的U,今天没显示了,测得CPU电压只有0.9V,且不上CPU也是0.9V,不跑码四个F,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CPU肯定是一点多伏,肯定是CPU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估计不只是cpu供电不正常,其他你测了吗

网友:
看内存,桥,cpu电压都正常吗,cpu电压0.9有时是正常的,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

网友:
看下内存  桥的电压正常  正常的话用手压一下座子看下  不行在刷个BIOS

网友A:
其它电压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好的吧,就不明为何不上CPU也有0.9V的电压?压着桥开机也试了没什么反应,下步写下BIOS试下,上面有B_BIOS和M_BIOS两个,不知里面的数据是不是一样的呢,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这种BIOS我还没写过呢。

网友(2013-09-08):
可能短路了

网友(2013-11-26):
CPU电压是0.9V有时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不少见,这样应该是CPU电压偏低,建议检查一下CPU电路中的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电压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好的吧,就不明为何不上CPU也有0.9V的电压?压着桥开机也试了没什么反应 ...

我碰到过不上CPU电压是0.6V,上CPU电压是1.6V,不上CPU时,电源管理芯片中的VID检测引脚没有检测到CPU,可能就没有给开启引脚一个高电平,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电压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好的吧,就不明为何不上CPU也有0.9V的电压?压着桥开机也试了没什么反应 ...

能讲下这两个BIOS芯片是多少个引脚的吗?以前我维修ONDA主板所见的双BIOS,应该是一样的,就不清楚这个G31是否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