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新故障:拔掉触摸正常使用,插上通电不显,不是难题怪题不发,向大神求解!

楼主(2013-06-06):
如题:
机器:R400 ( GM45+AF82801IEM 独显)
故障:通电不显,PLTRST#正常, 拔掉触摸板就可正常开机,正常开机后,再插触摸板,可正常使用触摸板。
         换过触摸板,故障一样,拆掉U24触摸板芯片,换过LC272H5(-PAD_DETECT进入此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不插触摸板,用攝子把-PAD_DETECT拉地,一样通电不显。
BIOS也刷过。
路过的大神支个招吧。不会让我干南桥吧。

补充内容 (2013-6-7 15:35):
此机已经修复。待机电流正常0.03A,不管有没有接触摸板。

补充内容 (2013-6-7 19:39):
维修过程在14楼。

网友:
触摸板有短路的地方吧~   换一个  换好了吗~

网友:
看清楚喽,订了一个触摸板,换了还是一样,已经排除触摸板本身,
不插触摸板,把-PADDETECT触摸板检测信号拉地,相当于让主板检测到有触摸板,跟插了触摸板一样,通电电流至0.9A左右,不再跳,不显,此时PLTRST#正常。

网友:
插触摸板时,CPU 有发出ADS#信号,FRAME#信号无波形。

网友:
把-PADDETECT触摸板检测信号拉地,
此时待机0.04A, 检测无触摸板时,待机0.02A

网友:
估计干了南桥也是没戏哦。。。这种问题还真是没碰到过。。。

网友:
放到地上 踹两脚就好了

网友A:
碰到过一台其他机型,是刷BIOS解决,再试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台其他机型,是刷BIOS解决,再试试BIOS

8M BIOS 还得飞线刷,刷多了也伤身。

网友B:
你的思路可能错了,触摸板是跟小红帽的那个为一条路上的,你看下不插键盘,行不行,IBM的键盘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可能错了,触摸板是跟小红帽的那个为一条路上的,你看下不插键盘,行不行,IBM的键盘坏的多

明天换个键盘试试,这个可能性比较小,键盘都未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待机电流正常0.03A,不管有没有接触摸板。

网友C:
是怎么修复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修复的?过程????

过程:
----省略100字-----
上BGA
----再省略100字-----
完美取下82801IEM,
----再省略100字-----
装上全新82801IEM,
----再省略100字-----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哦 原来 桥坏了

网友:
呵呵,R400灌黑胶,我也不晓得是虚焊还是本身坏,直接换的,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