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系Z470 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手头有台Z47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掉电。发现电感PL8短路,1.05V没有,但是不查CPU,1.05V 不短,可以出电。问下手头有这块板子的兄弟,那个1.05V电感插CPU是短路的吗,手头由于没有CPU换,想确认下。 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电感对地组织是多少? 那个电感阻值是比较底

网友:
手头没这个CPU换呢,插了CPU后 那个电感阻值为0,对地短路。不插为10几,可以产生1.05v

网友:
确认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