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很纠结问题 十万火急 望各位同仁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6-06):
昨天一个同行送来东芝M306的笔记本,说把屏往后面搬一点就黑屏了,搬90度角的样子就没事,让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我心想一般是屏线接口松了接触不好 或者是屏线有问题  先把屏框拆开 把屏线重新拔插一下  这一拔插完蛋了,屏直接不显示了,外接正常,换了一块屏也是这样,心想难道是屏线有问题,就把屏线两头都测了一下,都通的呀,现在很想不通,为什么插拔一下屏线就不亮了?有遇见过这样问题的师傅吗?准备订一根屏线 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有问题,望遇见过或者解决过的师傅给点思路,同时也找一下这个板号的图纸DAOTE1MB8F0   论坛有但是下了图纸对不上,有个板号一样的下载下来却打不开 提示文件已损坏或不是PDF文件  奶奶的 这机器真是把人给火死了

网友:
是不是带电拔了, 如果是有可能主板上面屏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你看看屏线接主板的借口有没有松动或坏了啊

网友A:
是黑屏吗?屏接口查了吗?有木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看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
估计换了屏线就好了,这屏线容易坏,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黑屏吗?屏接口查了吗?有木有什么问题啊

是黑屏并且连暗屏都没有  屏接口怎么查? 屏接口也正常  换个屏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这个图

谢谢!不过这个不对噢 我也有 最好是有板号的

网友:
外接好的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估计还是屏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黑屏并且连暗屏都没有  屏接口怎么查? 屏接口也正常  换个屏都是这样

你刚到迅维基地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刚到迅维基地的吗?

屏接口电路有吗?

网友:
楼主不用上火  不要急  估计就是屏线问题   虽然都是通的  但不代表是好的  有很多可能  此机器 屏线是通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电路有吗?

拜托老兄  你看清楚在来赚分 没看到我写着屏都已经换过了吗?

网友:
换屏线吧,别把接口里面的针搞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托老兄  你看清楚在来赚分 没看到我写着屏都已经换过了吗?

你屏都换过了不还是主板的问题吗?不然查屏接口干嘛!

网友:
遇到这事真的是很郁闷,楼主先换个屏线,祝好运

网友:
这种现象么直接换根屏线试一下,这款机器屏线不要坏得太多哦。

网友:
查这个 还不简单? 你看你有 黑影 有背光 但就无图像。 你直接去查 lvds 啊。6个信号 2个 时钟 。信号有问题会造成 花屏 颜色不对。时钟不正常会造成 黑影 无图像。

网友:
屏线问题,里面有串线的。鉴定完毕!

网友:
感觉是屏线问题  换跟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