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只万用表了各位帮忙看看什么表适合我用?

楼主(2013-06-06):
手里有一只VICTOR VC97反应太慢想淘汰了。平时主要修笔记本、台机、显示器、手机。最好是自动量程的。蜂鸣档要快的跑线路才方便。二极管档测试主板某点的二极体值最好要和手动量程的一样(比如笔记本主板测量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手动量程比自动量程的二极体值大很多。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表内的电池电压的原因,还是因为手动量程的表测的是电阻值每次我用VC97都是用电阻档测的)。还要能测试LED,因为修手机要测背景灯的好坏。最后一点价格不要太贵啦。福禄克就算了我买不起。谢谢,各位大神的工具之牛,万用表之多。让我叹为观止!羡慕不已!~

网友:
VICTOR 70F 和VICTOR 70D
这两种表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师傅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D不错,我用过。

版主,这表的蜂鸣档速度如何,我们修东西经常跑线路慢了就不方便了,特别是笔记本进水腐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表的蜂鸣档速度如何,我们修东西经常跑线路慢了就不方便了,特别是笔记本进水腐蚀的。

蜂鸣档没有速度一说,是机器的响应速度造成蜂鸣档响声感觉滞后,所有牛屎芯的响应速度慢的表都有这个通病。
70D的速度很快,没有切换转盘,全自动轻触键换档、换功能,还有背光等功能,价格适中,非常实用。
我之所以换表,是因为它只有3位半。这个在测量小于1欧电阻时不太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没有速度一说,是机器的响应速度造成蜂鸣档响声感觉滞后,所有牛屎芯的响应速度慢的表都有这个通病 ...

不知道这表还在你手中没有,如果在的话我QQ上咨询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表还在你手中没有,如果在的话我QQ上咨询一下你

早就出掉了

网友:
问下,你们都用什么的万用表啊 我看眼花了都,不知哪个好 1000以下的啊

网友:
我就准备入手70D啦

网友:
以前用了好多年的15B 感觉还可以,可是看不起论坛,现在感觉是有点慢了

网友C:
fluke不要用 反应太慢 不要说15b 之类咯 推荐两块表 ut61e 反应快   还一块指针表 mf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不要用 反应太慢 不要说15b 之类咯 推荐两块表 ut61e 反应快   还一块指针表 mf18

呵呵,我买了只胜利 70D的表。UT61E 温漂大,表笔插孔容易接触不良,没有自动关机功能。15B 17B就算了反应慢不说,二极管档空载时电压太低,点不亮LED测试时还容易造成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不要用 反应太慢 不要说15b 之类咯 推荐两块表 ut61e 反应快   还一块指针表 mf18

15B之类的没用过,但是873 117C之类的冰没发现反应慢什么的

网友(2013-07-07):
还是买个70D吧,我就在用,不错的.

网友:
示波器用着最爽

网友:
挑自己适合的

网友:
国产表也不错了,VICTOR 胜利也算名牌了。

网友:
共立1011,500元,工具不能省

网友:
其实用惯了还是手动挡好用,电压,电流都有小量程,电阻档也能测小电阻,不过测不出主板电感短路,我的是老表胜利的dt980+,建议上vc980和电感电容表,两表还不要1000但实用多了,福禄克没用过,感觉福禄克1000左右的表性价比没国产的好,比如ut70系列比11x系列应该要好多了,

网友(2013-08-07):
我用表是VICTOR 88E,也是自动量程的。是去年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
我晕。这表已经扯疯了。二极管档两表笔短拉不归零啦,有时又归零。没有办法用了

网友:
70D的用不习惯

网友:
很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