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一个980W 电源。先天无P.G信号 怎么处理?

楼主(2013-06-06):
改装了 一个980W 电源。本身电源 无-12V P.G信号。无5V  无3.3V  现在已经附加转换模块 5V ,3.3V 出来了,但是 P.G 信号始终解决不了。  电源有 12V . PS-ON.   5V待机, 其他一概没有。请问各位如何 搭建一个P.G 信号电路。求教。有方便的 留个电话。能帮解决的有酬劳。谢谢 各位了。有的说串5V加一个1K电阻并电容。这个方法 不可取。开机自检不过。会重启 和关机。这可能是 时序不对的原因吧。希望得到关注

网友:
在转换出来的5V那里串一个10K电阻,再并一个0.1UF电容即可。如果主板无复位,调节电容或者电阻的大小。另外注意你的5V、3.3V转换模块功率够不够。

网友:
你好。主供电12V  79A  转换模块 5V 3.3V  各20A  峰值40A 应该足够了

网友:
各位有什么好主意 帮研究下吧。谢谢了

网友A:
有试过在12V后面接一个LM7805没?

网友:
你改的是服务器电源吧,看清里面用的芯片先,那些电压监测芯片上应该有PG输出脚,去那里接线出来就行!

网友:
这个PG信号是有讲究的,是在输出电压后350MS发出。早了和晚了都不行。

网友(点评):
电源的关键点PG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在12V后面接一个LM7805没?

没有试过。。。但是有师傅说用NE555  电路图没有 不知道怎么改啊。。

hjq

网友:
其实还可以这样改,用一颗WT7510,5V和3.3V是你自己加上的,刚好可以用它来测量这两组电压,用它来输出PG信号

网友:
手上有7510.。。这样弄 没成功!。。。。。哪位能出个电路图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试过。。。但是有师傅说用NE555  电路图没有 不知道怎么改啊。。

谁说了用NE555了呢?用LM7805三端稳压器输出5V,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点评):
7805峰值输出电流才2A左右,干吗用,带鼠标键盘吗?即便用大功率的78P05输出电流也才10A左右,而且最大近70W的热损耗还得加散热片,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开关电源模块降压

网友A:
star2002sun     拜托!看清楚!人家是要PG信号呢!!!!

hjq
应该我跟你这么说吧? PG信号有开机延迟的,关机超前其他电压先消失,你7805怎么个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r2002sun     拜托!看清楚!人家是要PG信号呢!!!!

star2002sun  你看清楚楼主的标题吧!

网友:
请楼主拍点照片上来看下,或是说下里面用了些什么芯片,这个电源里面应该有个PG信号的!

网友:
已经搞定。用NE555 延时电路成功解决 外拉电源产生P.G信号。奉上电路图。已经成功开机!

网友:
调整R 电阻能调节延时时间。 240K 延时约290MS 开机成功。为了感谢  春湾扬洲电脑 师傅耐心指导。请PM下手机号。略表心意。

网友:
恭喜,大功率好电源值得花心思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