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不触发(无3V5V待机)求助

楼主(2013-06-06):
HP6535B,ADM平台。不触发,无3V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IPS51120,这个芯片应该是22角的VIN得到适配器提供的供电后就会在19角的VREG3和21角的VREG5分别产生3V和5V的线性电压,然后5V的线性电压(+V5AL)给芯片的EN1和EN2提供开启,开启PWM来产生待机的+V3A和+V5A这两个待机电压。这2个EN信号还受控于EC发过来的KBC_PWR_ON这个信号。如果EC没有发出这个高电平信号,那么+V5AL送给芯片的EN信号会导通Q9这个N管,从而芯片的EN角会被接低而得不到开启,结果就是不能产生+V3A和+V5A这两个PWM待机电压。如图:

最终锁定EC发出的KBC_PWR_ON这个信号来维修。据个人分析,如果EC要发出KBC_PWR_ON这个信号,那么EC的供电,时钟,复位均在满足后才行。EC为SMSC1021这个芯片。量EC的供电是IPS51120得到主供电后产生的+V3AL线性电压提供的,已满足。又用示波器量EC的晶振有正常正弦波产生。又看了一下EC的复位53角(内部定义为LRESET#),没有电压。说明这个复位不正常。正常复位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再顺这个角查复位是KBC_SIO_RST#这个信号提供。KBC_SIO_RST#这个信号是由+V3S上拉提供,受控南桥的SB_LPC_RST#这个信号。如果南桥在不没有工作(或高阻态),+V3S就会给Q530提供供电,Q530导通,从而拉低KBC_SIO_RST#。问题是+V3S应该是S0状态的电,待机时基本不可能会有这个电,而Ec要想得到复位,这个电必须要有。如果想让EC发出3V5V的开启信号,就说明在待机的时候+V3S就应该产生,这不是矛盾吗?想不明白。请大神帮助分析一下。弄个截图:

最后把整机电路图奉上,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但首先想先请大神解决一下我上面的迷惑!

网友:
你找的这个复位不是待机时的EC复位

网友:
一般EC待机复位都是由3V线性上拉,

网友:
这个复位,不是EC待机复位

网友:
EC复位信号一般为:EC_RST#或者ECRST#吧1

网友:
LPC -RST#是SB供电,时钟,均正常后发出的第一个复位信号来复位其他设备的。所以你前面的EC复位肯定不对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复位找错了

网友:
图中哪个才是EC待机时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