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06-06):
梅捷主板12V掉电,更换一个下管后可正常触发,不跑码00,测CPU供电0V,上管有12V供电,但是没有控制电压,下管有12V控制,怀疑是驱动小芯片问题,把图传上来,谁有好见解

网友:
怀疑是绿色芯片有问题,可是下管控制都正常啊,是不是芯片外围升压电容什么的有问题啊,

网友:
下管栅极12V吗??要么后继短路。。要么自身保护了。。。

网友A:
上管D级12V,G级0V,下管G级12V,后级短路?自身保护什么意思呀?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D级12V,G级0V,下管G级12V,后级短路?自身保护什么意思呀?说详细点

意思是芯片是好用的

网友:
建议先从上管的G跑到电源芯片,然后翘起G脚,再测一下焊盘的G点,有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你的按照检修思路来,现查一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一切都正常的话,再查一下EPU的工作条件核引脚定义,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才代换EPU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小芯片的PDF看下引脚定义

网友:
这种芯片很少坏的 有很多都是芯片旁边的小零件坏了

网友:
小芯片型号BD-AH,大的那个型号RT8802A,谁有它们的PDF资料啊,传上来我看看,先谢了

网友:
对了,谁受累把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给我用红笔标出来呀?到现在还只会找CPU供电和内存供电,总线和桥供电在哪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
起初 是12v短路  短路学好后没电压 ,你就把 CPU电源管理芯片 和那个小芯片都换掉,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把CPU大小电源管理芯片先换了,不过注意有没有焊好,排除后再修别的开启有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不好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好修呀  经常能遇到CPU供电场管 下管D极电压不一致 有的1.5V左右 有的下管0.9V左右电压不稳定 加焊了芯片还不行 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看看这个功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