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06-06):
    昨天一个客户,送来一块主板型号是昂达A78GT/128M 。插上诊断卡时钟灯微亮,复位灯隔两秒一闪一闪的!我把时钟芯片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我怀疑是不是CPU不支持啊 。pciA15脚有复位电压!。BIOS也刷了就是不行 ,想干桥   。不知道  那位老兄 修过  此板   ,指导一下小弟,小弟正在等待回帖!!!

网友:
網卡或其它晶片看看是否發燙.......可以試著拆網卡看看~~

网友:
感谢你的回帖,我试一下  吧 !

网友:
一般加焊北桥会好的    不跑吗的板比较麻烦

网友:
嗯   我刚才  把网卡  拆了   但是   故障  还是  一样  试一下  北桥

网友:
复位灯闪属于没有复位把 , 刷BIOS没用的   查查时序  对电路图查

网友:
换新的北桥

网友:
今天和你碰到同样的故障。复位在跳变,PG也在跳变,供电正常。刚到手不过内存,换完内存跑完码,关机后就出现复位灯闪的情况,现在一直复位不正常。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一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