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2621液晶驱动板稳压管发热量问题

楼主(2013-06-06):
一块14.1的笔记本屏改一个外接显示器,用鼎科2621驱动板驱动,电源用12V开关电源供电,开机20分钟以后,驱动板3.3V稳压管BM1084发热量很大,30分钟以后有点烫手。请问这么大的发热量正常吗?芯片上粘散热片或加锡能解决吗?还有驱动板能降低电压使用吗?(5V-10V可以吗?)本人知识有限,望老鸟给解答。谢谢!

网友:
过流导致的? 接个维修电源看下电流, 最好找个管子带换下试试。能找到功率更大的最好。

网友:
有的温度就是高。  没关系的

网友:
能降低电源电压,5伏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解答,先降压或加散热片试试,不行再换管。

网友:
那管子就是烫,一般没什么问题,你怕不保险可以粘一个散热片在上面,保险一点

网友:
自己用的话,最保险的做法是接个12V小风扇,吹凉它!!!呵呵

网友:
自己适当采取些利于散热的措施,延长使用寿命。我个人用的显卡都自己加的风扇的,虽然不加也可以,但是温度高烫的吓人,为了少给自己添麻烦还是做好预想吧。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已经粘好散热片,试了一下,温度有一定的下降,先暂时用着,等找到合适的风扇再加装上去,估计加装风扇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