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l AMD 两个灯同时闪

楼主(2013-06-06):
刚那来时是大写灯闪4下, 加焊北桥后 两个灯同时闪 。换CPU 问题解决。 板号LA-4112P rev:1.0 正常能开机的 独立显卡 AMD CPU

AMD cq40.zip

sst25vf080b

网友:
AMD   CPU坏的挺多的

网友:
闪两下?能触发吗,电流到多少,能够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不是闪两下 是 大写灯和上面的灯同时闪, 电流1.2A看电流反复跳动没检测过内存,换了CPU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