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R428 NEC 大电容型号

楼主(2013-06-06):
有这块板的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 0E687 还有就是这块板的NEC大电容不能用330的电容代换吗 ?顺便和大家说说这块板的故障吧 本来客户拿来是电流上到1.25左右的加焊显卡好了闲着没事做就吧大电容换成了330谁知道竟然开iabu起来了只上到了0.70就不动了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小弟感激不进啊

网友:
呵呵 小弟是是研究生毕业吧!  喜欢动手  CPU 没工作 内存没过

网友:
这款机器大电容 没那么容易坏的   你没焊好 在重新焊下就会好的

网友:
不会那么悬吧!把原来的焊回去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别是把座弄虚了吧?

网友:
都试过了我把原来的拆坏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 OE687     我发了这个NEC 电容换上去了还是不行啊 还是是上到0.68就不动了

网友:
先看看电容换好没,在看看南桥后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这是这款机器的通便。

网友:
换下来吧...

网友:
那个不分型号的一样大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