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牛逼故障

楼主(2013-06-06):
  此机器毛病很另类  看好啊   : 不插网线的时候本地连接没有 设备管理器里也认不到网卡 下边的小电脑也没有    插上网线的时候 网卡就出来了 被唤醒了  看相关的设置都正常  上网也好用    这个是一点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怎么设置的    当然上面的故障可以忽略了 客户能接受   下面的  客户是要修的 用宽带连接 输入用户名密码 就报错691   在我着也报错691   通过路由就能正常上网  系统做了  BIOS刷了   要说网卡的问题  为什么路由器就正常呢  网络 系统 都排除了   各位兄弟请给点思路

网友:
691 不是账号或密码错误吗

网友:
这个故障根本不是什么牛不牛B的故障,是楼主你自己没有弄明白。691是密码错误,电信的。你说的那个网卡问题有些系统就这样你不插网线它也不会提示叉叉小电脑,你接了网线它就开始获取IP地址,OK就消失了

网友:
这故障也叫故障,晕

网友A:
不插网线不认网卡,难到不是问题吗.我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了,你和楼上的也看清楚别人说的是什么问题,是设备管理器里都不认网卡,不是什么桌面右下角没有网卡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网线不认网卡,难到不是问题吗.我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了,你和楼上的也看清楚别人说的是什么问题,是设备 ...

有些电脑本来就被设计成这样,只要在使用中能正常使用,去追问为什么这样有意义吗,就我所碰到的联想好几款机型都是这样子,不是没有见过。我的维修理念就是让机子能用就行了,就像无线网卡被软关闭,能认到网卡却搜不到信号一样,要去真正修好它我看也要弄半天,将它强行开启不就行了吗,管它是怎么回事,只要能搜到信号能正常上网就算修好了。网线插上去如果能认到网卡却无法正常上网那才叫故障。

网友:
691确实是提示用户名密码错误,但是不一定就是客户输入错误,我以前修宽带就遇到很多,有提示720后就一直691,还有734后就是691。原因一般是网络服务商服务器认证通过后但是客户端掉线,服务器端没有下线但是客户端已经下线,再拨号因为服务器端在线就会提示691,我这里一般过两分钟就可以重新拨号。这个原因可能是网络设置问题也可能是系统问题,不好说。

网友:
密码错了,鉴定完毕
从电信局要正确的账户名和密码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故障吧,那叫网卡节能。。。

网友:
正常现象,没有故障,

网卡不插网线不出来,以前很多名牌机子是这样的,只是现在的电脑能简化的都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