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PG信号拉低维修!

楼主(2013-06-06):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旭日410M,问题是通电不显示,电流上到0.4A左右就不动了,貌似U都没工作,拆下主板,测试各个供电都正常,无短路及其它异常情况!测试了下南桥复位,只有0.5V,追查原因,看了下上电时序, 复位要正常,首先PG信号也要正常才行,于是追查PWROK,PWROK只去了2个地方,当查到U41的时候,问题找到了U41供电如下, 1脚PWROK有3.3V,2脚DELAY_VR_PWRGOOD有0.77V,4脚ICH_PWROK有0.56V,5脚3VSUS有3.3V,很明显2脚和4脚都不对,断开4脚后,2脚有4.4V,芯片4脚也输出3.3V,开始以为是4脚ICH_PWROK(直接进南桥的)导致拉低的,所以决定换南桥,更换之后现象还是一样,无助了,怎么不是南桥?在按下开关时,测得U41的2脚有4.4V输出,但没到2秒就掉到0.77V了,芯片U41我已经换过了,于是就把U41的4脚断开,再把南桥这边ICH_PWROK也断开,从芯片4脚飞线到桥里面,可是故障还是存在,无赖,直接从U41的5脚飞线到2脚,居然没被拉低了,2脚和4脚都有3.3V了,但肯定点不亮。当翘起U41的4脚从5脚飞线到4脚,4脚有3.3V ,但2脚却只有1.05V了,难道2脚这边有问题?查2脚去的地方是CPU供电芯片和北桥, 这边应该不会吧!开始犹豫了,于是换了CPU供电芯片无果,不会让我弄北桥吧!还是先放弃这边吧,这边可能性较小,又把问题锁定在U41上,但都弄完了啊,怎么还是不行,这到底该怎么弄?陷入困境中,发帖求助,大虾们都很热心,可是问题还是未解决,哎,有点像放弃了,直到昨天在繁忙过后,又拿这张板子看了看,不知道脑壳发热还是怎么,直接上BGA把北桥做了下,再试机的时候想着肯定还是老样子,无赖的按下开关,看着电流,呀!有跳变了,一下子从迷茫中看到了希望!装上屏,哈哈点亮了,真是无意间搞定了,居然是北桥作怪,开始想到过北桥,可惜没重视!呜呜呜!技术不好,运气好,哈哈!看了贴的大虾们勿喷哈。有什么不对的提下醒下,3Q!

网友:
我觉得。那个PR39上拉电阻问题更可能些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36,我换过了的,没效果,我还直接飞过线,不被拉低,可是不亮机!

PWROK是北桥的一个输入信号。。。
空焊不会导致没电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OK是北桥的一个输入信号。。。
空焊不会导致没电压呀。。。

额,北桥那边是被拉低了,不是没电压,这个PWROK是北桥输出,图纸上是这样标示的,我也说不清楚,呵呵,反正运气好修好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北桥那边是被拉低了,不是没电压,这个PWROK是北桥输出,图纸上是这样标示的,我也说不清楚,呵呵,反 ...

PWROK北桥收到的。图纸箭头方向标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OK北桥收到的。图纸箭头方向标错了。

晕,难怪弄得我很模糊,郁闷!这图纸怎么随时都标错!如过是这样的话,哪CPU的PG信号分别发送到北桥和U41,是这样么?

网友C:
如果说北桥微短引起的话我还能稍稍理解
虚了能拉低信号?
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北桥微短引起的话我还能稍稍理解
虚了能拉低信号?
想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呢,反正加焊就好咯!哎,解释不清楚!

网友:
北桥虚汗的不多见到

网友:
这机子上次遇到个不显示的
拆开了就好了
不到半个月又返修
后来还是给顾客换了个显卡才好的

网友D:
这个是集显的吗,如果断开U41的2脚呢,那那个信号会不会拉低呢,如果有就是另外一边,没有就是这边了,求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集显的吗,如果断开U41的2脚呢,那那个信号会不会拉低呢,如果有就是另外一边,没有就是这边了,求分 ...

翘起U41的4脚,芯片输出正常了,2脚也正常了,既然这样都正常,那么翘起2脚也是正常的!

网友:
北桥虚了不会拉到那个PWROK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