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如何刷BIOS

楼主(2013-06-06):
今天带一台式机,先是过不了显卡,清洁显卡后亮机,进不了BIOS,提示进入BIOS设置界面设置BIOS,还提示15秒之后自己关机。开机按DET进不去BIOS,短接电池放回去没有用,CL_CMOS也没有用,请问这种情况能否刷BIOS,BIOS芯片可以取下来,我取下来重新放上去几次还是不行,没有刷BIOS的工具,DOS下可以用U盘刷吗?

网友:
去买个编程器

网友:
买个编程器

网友:
你这是品牌机吧,有些品牌机不是按DEL键进COMS设置。是提示按DEL键吗?

网友:
不是品牌机,你说的我知道,提示的是按DEL进BIOS,确实有按F12进BIOS的,好像还有F9的,这个是组装机,我看提示按的,进不了BIOS,而且15秒自己关机

网友A:
这种情况刷BIOS没用的  是USB没5V  拉个过去就行了

网友B:
开机按DEL后就停在这里, ,然后15秒就自己关机了。百度了下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没,电池我是没有换,但是用镊子短接过,也CL_CMOS了,就是进不去BIOS,没有试过USB键盘,也不知图片上说的按回车能否进BIOS,因为开始时不亮机,报价30,但是看到进不了BIOS,感觉有点麻烦,又不好涨价,没耐性搞了,让他走人了。。。。。。。。。不过凭经验,感觉板子是没有大问题,至于怎么才能解决这个故障,成了个疑惑,请教知道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刷BIOS没用的  是USB没5V  拉个过去就行了

你是怎么判断的,请教??我已发了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DEL后就停在这里,,然后15秒就自己关机了。

是  USB问题 你看下USB供电有5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USB问题 你看下USB供电有5V么

我发的图片你看到没?机器拿走了,试不了了,你怎么判断的是USB问题,求思路

网友:
开机出现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网友C:
这个不是BIOS问题,南桥检测 到你的USB接口过流导致 ,查USBOC#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BIOS问题,南桥检测 到你的USB接口过流导致 ,查USBOC#信号。

是不是5V的那两个针

网友:
这信号是南桥的,USB供电经电阻分压到南桥。

网友:
USB线总共就4根针啊,5V供电,数据正,数据负,接地,查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D:
这个是usb 的事,前两天遇到华硕板子,也这样,供电都正常,桥也焊了,就是不好,郁闷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usb 的事,前两天遇到华硕板子,也这样,供电都正常,桥也焊了,就是不好,郁闷中啊

这问题你焊桥??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你焊桥??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

那您说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