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不触发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6-06):
接到联想E40一台  用电流表看开机电压正常 但不触发   拆开之后给bios电池放下电  之后好了  在试又不触发了  在给bios放电 又能开机    路过的大神给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3-6-7 16:30):
感谢大神指点  搞定了

网友:
你说的放下电就好了,是能触发还是能亮机,

网友A:
放电能开机是不上BIOS 电池自动触发,机器进过水没,查查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下电就能触发

刚刚接屏试的 放电之后能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能开机是不上BIOS 电池自动触发,机器进过水没,查查开关。

机器没进过水我先看下开关

网友:
RTC电路查下

网友:
楼主是怎么样搞定的,分享下呀

网友:
查一下RTC的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RTC电路是不是与EC引脚也有连接的呢

嗯  确实如你所说  和EC的脚位有相连的

网友:
把SB的晶振跟耦合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就加焊SB。最后换之/

网友:
搞定了 分享呀?

网友:
是不是刷bios搞定的

网友:
把RTC供电电路的电池,适配器检测信号之间的二极管不要了改掉由适配器供电。

网友:
嗯 是的 具体也得看是谁代工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