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笔记本这种花屏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配置:东芝本  satellite L203
赛扬 540
PM965/GM965
1G 内存
M965显卡

网友:
有时刚开机就花了,有时 压力测试 1小时 也没事。

网友:
看看CPU供电是不是有NEC电容

网友:
看起来是滤波不足导致,查显卡后级电路

网友:
外接呢  ?           有点像是显卡的规律

网友:
那个cpu后面的NEC电容换掉,

网友:
应该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试试外接吧

网友:
NEC电容问题

网友:
什么机子啊  ?

网友:
先换内存看下,不行就看换NEC大电容,若还不行,就做显卡吧,骚年。

网友:
看看屏接口,屏线!最好点屏确定!

网友:
集成显卡 的换内存 如果不行的话拆机 换NEC大电容

网友:
只能试着啦,哈哈

网友:
没有看外接的结果啊。这个不好说了

网友:
CPU供电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后的大电容换了

网友:
主板测量一下记住测CPU那个电容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外接   如何判定?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外接一下 试试 看看怎么样?

网友:
怎么看着像屏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上来说一下,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外接花吗, 有可能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