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E1851W显示器反复重启

楼主(2013-06-06):
惠普LE1851W显示器反复重启
开机启动半个小时左右反复重启

网友:
开机启动半个小时左右反复重启惠普LE1851W显示器反复重启
开机启动半个小时左右反复重启

网友:
开关电源过载了.....查后级有无过流元件!

网友:
是检测驱动板还是 哪里?

网友:
四会奇翔   师傅请指点。。。。。

网友:
开机启动半个小时左右反复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7689-1-1.html

网友:
果断 换按键 全换

网友(2014-07-06):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坏掉了

网友:
维修显示器  最怕的就是不稳定的
我这一个宏基23的显示器  有时候一天都不出问题  有时候出问题很频繁   索性不修了   直接换套版去

网友:
一般是按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