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V21跑码到3C不跑了显示LOGO已解决

楼主(2013-06-06):
主板显示LOGO就停下了,但是不死机 也不能进BIOS。郁闷  后来我量到时钟晶振14.318K0两端就花屏了。不会是这里坏了吧?我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想到声卡网卡坏了也会引起这样问题。我就先把声卡摘了,我开机它顺利的跑过去了。问题就是声卡芯片挂了!!!

网友(点评):
当3C重点查声卡

网友:
声卡是不是662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个G41也是 不过第一次可以进BIOS 不能进系统  重启就不行了  要断电在开 直接进BIOS把网卡关掉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出问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外设等部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以前遇见这种情况 都是刷BIOS 或者 加焊南桥 ,没考虑过网卡和声卡的问题

网友:
呵呵  一般都是 声卡 网卡 南桥  /。

网友:
同意楼上。一般都是 先排除 声卡 网卡 然后南桥的。/